[求助] CIFF架构中的求和如何实现

楼主(2023-09-24):
请问CIFF SDM中的求和具体电路是什么样的?谢谢!

楼主:
发帖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看几篇经典的文献就知道了。有用电容并联累加的,有用电容串联累加的(NS SAR里)。可以看看Youngcheol Chae的经典论文。

网友A:
比如经典的“Low Voltage, Low Power, Inverter-Based
Switched-Capacitor Delta-Sigma Modulator”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经典的“Low Voltage, Low Power, Inverter-Based
Switched-Capacitor Delta-Sigma Modulator”里的 ...

谢谢你提供参考论文。
以下是我的问题:

1. 在这个SDM中,前馈通路的增益,即如(a)所示,a0=0.5,a1=a2=1,a3=2,和图(c)中的电容CF1~4有什么关系,a0~3也是电容的比值吗?表达式是什么?

2. CF1~4及其相关开关是怎么实现求和的?
3. 图(c)中给出了Cs1=5pF,根据图(a)第一级积分器增益C1=0.2,则可得对应的积分电容CI1=25pF,这个电容有这么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参考论文。
以下是我的问题:

5pF 应该是KT/C噪声受限,  如果是我设计,C1这个参数我会选择接近1,这样可以让总电容尽量小,然后调整其它参数值,让总传函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pF 应该是KT/C噪声受限,  如果是我设计,C1这个参数我会选择接近1,这样可以让总电容尽量小,然后调整其 ...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还不太清楚:

1. 在这个SDM中,前馈通路的增益,即如(a)所示,a0=0.5,a1=a2=1,a3=2,和图(c)中的电容CF1~4有什么关系,a0~3也是电容的比值吗?表达式是什么?
2. CF1~4及其相关开关是怎么实现求和的?

网友B:
a0=CF1/(CF1+CF2+CF3+CF4)
a1=CF2/(CF1+CF2+CF3+CF4)
a2=CF3/(CF1+CF2+CF3+CF4)
a3=CF4/(CF1+CF2+CF3+CF4)
论文中的系数fig 20.a的系数和fig 20.c 应该需要经过等比例缩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0=CF1/(CF1+CF2+CF3+CF4)
a1=CF2/(CF1+CF2+CF3+CF4)
a2=CF3/(CF1+CF2+CF3+CF4)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