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建服务器需要固定IP吗

楼主(2023-09-24):
自己搭建服务器,如果想通过VNC远程访问的话,服务器网络需要固定IP吗?如果需要的话该如何申请?
我在网上看到,自己搭服务器,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VNCserver,然后在其他电脑上安装vnc客户端,然后就可以连接了,是这样的吗?多谢 :-)

网友:
yes, that's the case, without fixed IP need some kind of DNS

网友:
你说的固定ip 是公网IP吧 ?

网友:
不需要固定ip,但是需要一个公网IP,电信可以打电话给客服说换成公网IP,苏州客服是可以操作的。
vnc直接放到公网上,是可以访问的,但是不建议vnc直接放到公网上,会被轻易入侵,轻则尝试错误过多,影响你登陆。重则数据全无,威胁内网其他设备

网友:
需要固定,然后可以买个向日葵之类的远程连接,普通宽带也可以远程固定访问

网友:
用公网ip就行 固定ip得单独花钱

网友:
自己搞个VPN组网就行

网友:
不一定需要固定IP,固定IP 买个云主机就会有的

网友:
买一个飞塔防火墙就可以了。。FT60D 然后配置防火墙。。配置vpn  最简单的组网,不需要转发端口。。相对安全

网友:
zerotier之类的试试

网友:
不用固定IP,普通能上网就可以,搞一个花生壳的ID。

网友:
可以,用向日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