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哥哥们,为啥我的vdc没有pac幅度那些设置啊(617版本)

楼主(2023-09-24):
我这还要重新下载618版本吗,呜呜呜

网友A:
618里面的VDC的确是有的。
你看看617的vsource里面是不是有,如果有,就用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8里面的VDC的确是有的。
你看看617的vsource里面是不是有,如果有,就用它吧 ...

谢谢,那个我是正常的,昨天我是用那个ade里面的stimuli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8里面的VDC的确是有的。
你看看617的vsource里面是不是有,如果有,就用它吧 ...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全差分的共模反馈开关的mos长宽比咋设置啊,我用的sc。我发现mos的长度最长只能10U,会影响到运放的放大倍数(主运放是一个gain-boost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