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nmLVS 求助

楼主(2023-09-24):
后仿LVS遇到了  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的报错,error是深N阱MOS管的引脚不匹配导致的,应该是工艺问题

了解到的解决方法是在input里修改网表后再跑一遍LVS,目前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去修改网表内容,是应该把图里对应的B DN SUB改成PLUS MINUS SUB这样吗,我试着改了几次后再跑LVS反倒出现其他错误了

error

error

器件引脚

器件引脚

网表里的内容

网表里的内容

网友A:
图示看起来是把DNW也认成了DEVICE吗?
找找有没有.SUBCKT DNW 之类的定义,因为如果是你说的管子端口有问题的话,在NON-IDENTICAL SIGNAL PINS那里应该是对应的管子的端口,现在显示的是DNW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dnw识别层啊?看图是没有识别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看起来是把DNW也认成了DEVICE吗?
找找有没有.SUBCKT DNW 之类的定义,因为如果是你说的管子端口有问题 ...

谢谢,我修改了网表里.SUBCKT DNW这部分,后面改成b dn sub后现在LVS可以正常跑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