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NMOS两种接法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3-09-24):
都是1.8V的NMOS,最高电压1.8V(没有耐压需求)。在一块比较敏感的电路,有的NMOS用了隔离型,NBL接芯片地,有的用的非隔离型(具体如图所示)。请问有什么差异吗?
或者具体一点说:
(1)两者对于来自衬底的串扰的敏感度一样吗
(2)两者漏端看到的寄生电容一样吗

网友:
隔离不隔离主要是要把衬底的电位给他隔离起来,不隔离是一般的NMOS管子的衬底接地,隔离的NMOS的衬底一般接其他电位。那么什么情况下的NMOS管子是接地不接地主要是看电路结构及电路设计,跟版图没有任何关系。二者的差异来源于上游。

网友A:
隔离型的NMOS,相当于T工艺里的带DNW的器件吧。T工艺里的DNW,一般接电路的VDD,这样和衬底形成反偏PN结。其他电路的噪声无法通过衬底传导过来。就像是一个杯子,NMOS做在了杯子里,杯底和杯子壁形成了DNW的隔离环。

你给的图的左图,NBL应该接VDD吧,这样才能形成反偏PN结。NBL和DNW的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型的NMOS,相当于T工艺里的带DNW的器件吧。T工艺里的DNW,一般接电路的VDD,这样和衬底形成反偏PN结。 ...

这个大佬的说法很好理解,一眼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