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牛分析双折叠二级共源共栅的管子怎么调都不饱和,还有浮栅classAB管调节

楼主(2023-09-24):
就红色管子怎么调都不饱和,首先由于上面低压coscode把管子的漏端给固定了,我就调上面电流镜的尺寸,把Vgs调大,他也进不去饱和区;下面那俩NMOS倒是能调到饱和区,但是电流就不对了,而且不是电流镜进线性区,就是那俩NMOS进线性区;是不是绿色框里面的偏置不能这么给,被戏耍了好几天了
还有这个浮栅classAB,我看论文说 输出的mos和蓝色框的镜像,但是Vds差这么多怎么镜像,而且仿真的时候比例也不对,这个浮动电流镜为啥叫“浮动”,一直很困惑,有没有大牛给解释下?

楼主:
又调了下,浮动电流镜调好了,就剩下这俩pmos不饱和,中间的开关各占了100mv的Vds,lei

网友A:
要先算下Vo1的输出摆幅,看着有5个管子分0~1.8V;head room是不是没了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你,A、B两点的电压是如何确定的呢? 我认为A、B的电压无法抵抗p电流和n电流的mismatch
建议改一下cascode的偏置电路,用一个diode接法的管子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C:
此外,VDD大约在1.8V,Vth约为450mV,同一支路至多满足四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应对五个管子进行取舍。
而浮动电流源的作用是使得电流随小信号变化而变化,理想的伏安特性应该是Id=A*Vds,对于MOS器件而言,最接近的状态是深线性区,或者说是三极管区。图中的浮动电流源工作在了饱和区,Id=gmVgs,而你的Vgs是固定的,Id与小信号几乎无关,显然无法实现浮动作用。故而,浮动电压源应工作在线性区,这样既能实现浮动特性,又能使两个cascode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外,VDD大约在1.8V,Vth约为450mV,同一支路至多满足四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应对五个管子进行取舍。
而浮 ...

大神,又来救场了,感恩戴德,太感动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浮动电流镜的Vds直接就拿了0.8V,而且cascode主干的电流主要就是浮动电流镜决定的,我现在动他的尺寸,主干的电流就一定成倍数增加,而且电流镜的vds还一直是0.8V左右,不知道咋给他调到线性区

网友:
先确保无浮动电流源的cascode饱和,再加入浮动电流源,调整cascode使之饱和,浮动电流源会被自动夹到线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又来救场了,感恩戴德,太感动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浮动电流镜的Vds直接就拿了0.8V,而且c ...

但是这个浮动电流源和两个输出管以及负载管形成了两个线性跨导环,并由这两个线性跨导环减小电源电压变化时对二极管接法管子的电压的影响,所以两组线性跨导环应该都工作在饱和区吧。

网友D:
1.8V的电源电压对这个class AB输出级结构不太友好,另外浮动电压源和浮动电流源要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浮空电流镜的偏置要满足三倍VGS的那个特性,最佳的做法一般都是输出级加浮空电流镜做一组偏置和他镜像。你看看你蓝色框和输出到浮动电流镜的各个节点电压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算下Vo1的输出摆幅,看着有5个管子分0~1.8V;head room是不是没了

对,都被浮动电流镜分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你,A、B两点的电压是如何确定的呢? 我认为A、B的电压无法抵抗p电流和n电流的mismatch
建议改 ...

我也这样接过,但是好像没啥影响,不过按理说确实应该是这样自偏置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电流镜结构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屏幕截图 2023-09-2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电流镜结构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这个就是MOS管串联扩展沟道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MOS管串联扩展沟道长度

因为是finfet,只能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finfet,只能串联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MOS管串联扩展沟道长度

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搞定了,上面有个大哥说的没错,是偏置没给对,应该这样给,再去调管子参数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这种电路的文献资料,有的话楼主可以分享以下吗,我想学习以下

楼主:
eetop.cn_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pdf (463.33 KB , 下载次数: 107 )

网友(2024-08-10):
请问输出级pmos和nmos在开环条件下仿真,总是一个在线性区一个在饱和区,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D:
1.8V的电源电压对这个class AB输出级结构不太友好,另外浮动电压源和浮动电流源要工作在饱和区 ...

宝儿姐呀

网友(2025-04-22):
楼主,casecode管上方的连接电路可以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