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信号讨论

楼主(2023-09-24):
最近在研究信号的采样处理方法,发现有一种PWM的方式,之前没接触过,所以有些疑问。
1.PWM一定要用三角波进行比较吗?
2.PWM的三角波应该怎么生成呢?
3.一个稍微宽泛点的问题,常压下模拟电路应该如何尽可能设计的低功耗呢?比如以三角波生成为例。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三角波一般都是电容充放电形成的,在振荡器电路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