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IC617 load pull 哪里设置了 mag theta

楼主(2023-09-24):
请问IC617 load pull 哪里设置了 mag theta

完成了IC617的PA示例的hb扫描,load pull 可以正确显示contuor图,看hb的设置,
里面设置了mag 和theta 的扫描范围。但是我在原理图里面,看输出的port2属性,
没发现设置了mag 和 theta 作为扫描变量,请问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A:
port2属性里面有port mode:  harmonic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2属性里面有port mode:  harmonic  吗?

RFspectra例子里面port2 设置为 dc,仍然可以loadpull仿真并显示。

网友(2023-11-10):
如果用自己的电路,然后选择HB选项界面,找不到mag theta这两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