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工艺中,多晶硅为何可以作为源极、漏极电极引出的材料?

楼主(2023-09-24):
这是因为多晶硅与硅基材料的热膨胀系数相近,热稳定性好,还是因为掺杂多晶硅与衬底硅之间有更低的接触电阻,功函数比Al更低。我在网上没找到详细的解释,有人了解吗

网友:
半导体基础 里面有讲金属-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异质结

网友:
图有具体的出处吗?
MOS上采用的这个工艺应该很老了,感觉是七八十年代的工艺。

楼主:
行,我去看看
施敏的fundamentals of semiconductor fabrication第三章
是挺老的

网友(2024-01-07):
多晶硅虽然可以通过离子注入和salicide 降低电阻,但相比金属层阻值还是会大很多,会导致很大的压降,所以电路中会避免使用多晶硅作为连线,只有线绕不开的时候才会使用多晶硅

楼主:
这个是因为Al在硅衬底上有一定的溶解度,用Al做电极引出,会产生尖楔效应,也就是在Si中会产生毛刺,最长的毛刺可能会直接穿过有源区,所以用多晶硅做电极引出,形成较好的欧姆接触。正常互连肯定是能用金属尽量用金属。

网友(2024-02-22):
好像在现在的工艺中看不到了,我只在BCD工艺中见到过这样用poly连BJT,原因不大清楚

楼主:
确实,教材中的比较老,现在的工艺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