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D PA half bridge输出Vout超过VDD

楼主(2023-09-24):
300资产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class-D功率放大器中,内部包含两个半桥,半桥输出分别为OUT1和OUT2,接RLC串联谐振电路。两个半桥输入电压为相位差180°的方波,输出电流为正弦波,但是输出电压发生失真。图为OUT1/OUT2波形,波形发生凹陷,且最高点电压超过VDD。目前推测凹陷是由于Ron分压,且验证了寄生电容对此也有影响,但是最高点电压为什么超过VDD(1.8V)?由于寄生电容上的电荷积累?以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有请教各位,芯片内部的功率管一般怎么设置?是工艺里包含专门用于大功率的CMOS吗?还是使用普通的CMOS增加multipliers和fingers当作功率管使用?

网友:
Power ic 一般LDMOS .

楼主:
已经解决了,应该是电流相位差的问题,在范围内电流反向,导致电压超过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