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哥哥,低功耗bandgap里面开关漏电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3-09-2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Bandgap,一条路的电流23nA左右,并且想要output的电压能变化,所以就在RLoad放了几个switch, 但问题就是在高温的情况下打开的那个switch漏电会有几百p(漏电会走下面的switching管子流回去导致中间的几个R分压不准),由于R很大所以导致温漂很明显..

想请假一下哥哥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呀

网友:
电阻采用二进制电阻,所用到的开关会少一点

网友A:
把你的switch的N管 body接地,不要接你的source,另外你N管gate电压不够,可以和PMOS 管合起来用。

网友:
BG输出连接了RC滤波,应该不必在乎MUX开关的导通电阻了吧,通过增加开关L来减小漏电?

网友B:
开关这样接,你领导不会锤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switch的N管 body接地,不要接你的source,另外你N管gate电压不够,可以和PMOS 管合起来用。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这样接,你领导不会锤你?

呜呜呜什么都还不懂

网友:
Y<2>跟Y<4>之间有两个开关?电路图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