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layer替换成array的cell

楼主(2023-09-25):
如图所示,想将大量的layer替换成同一个cell,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24-01-31):
找领导,要领导干啥

网友A:
用calibre去例化,
COPY GEN_X{COPY X}
DRC CHECK MAP GDSII  X datatype filename MAXIMUM RESULTS ALL  AREF cell_name width leng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去例化,
COPY GEN_X{COPY X}
DRC CHECK MAP GDSII  X datatype filename MAXIMUM RESULTS ALL   ...

大佬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 "source.gds"
LAYOUT PRIMARY ""
DRC RESULTS DATABASE ".db" ASCII//GDSII,BINARY
DRC SUMMARY REPORT ""

LAYOUT DEPTH ALL
RESOLUTION 1
PRECISION 1000

VIRTUAL CONNECT NAME "?"

// LAYER X definition
LAYER MAP * DATATYPE == 0 100000
LAYER  X 100000

COPY GEN_X{COPY X}
DRC CHECK MAP GDSII  X datatype xxxxx.gds MAXIMUM RESULTS ALL  AREF cell_name width length

自己定义上述需要的变量,写到文件里
然后calibre -drc -hier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