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_LVTSCR和普通的MLSCR相比,为什么加了一个MOSFET可以有效降低他的触发电压呀?

楼主(2023-09-25):
请问这里面的MOSFET起到啥作用呀?

在我的理解里,ESD发生时,MOSFET的寄生三极管是N+-P阱-N+,而MLSCR的对应的寄生三极管不也是N+-P阱-N+吗?

楼主:
我目前个人的理解如下:
虽然两者的寄生三极管都是N+-P阱-N+,但是他们的基区是不一样的,MLSCR的基区是Psub部分,而LVTSCR的基区是MOS管沟道区域,这就导致了两者的PN结大小不同,击穿难度也不同,且两者的放大倍数也截然不同,因此才会出现触发电压不同
想请教一下这种理解是否合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