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加入斩波后输入等效噪声变大了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9-25):
我自己的想法是,是不是因为斩波频率没有远小于运放带宽频率导致的增益衰减,导致等效到输入时,除以增益的平方,此时增益不够大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开环接成闭环后,增益变小了引起的?   图一图2是在5.6K  3db带宽下选择斩波频率为5K的结果图(闭环增益为40db)图3是我把闭环增益改成20db,斩波频率为2K情况下的结果,图3可以验证我的想法似乎是不成立的。

图3

图3

网友A:
看不懂开环闭环是什么意思。方便给个原理图么,或者手绘的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开环闭环是什么意思。方便给个原理图么,或者手绘的示意图。

这个是接成闭环的状态,使用的是电容耦合,电阻是提供直流偏置,开环就是只有ota的状态,闭环增益在20-46db左右,开环增益有110db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开启斩波的吗,噪声就是比第二个小啊,图里单位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成闭环的状态,使用的是电容耦合,电阻是提供直流偏置,开环就是只有ota的状态,闭环增益在20-46d ...

那请问斩波是加在那里呢?是OTA内部做了斩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开启斩波的吗,噪声就是比第二个小啊,图里单位不一样

谢谢您的回复
图2中是我在1k赫兹下测的,可以看到开启斩波的输入噪声是大于没有开启斩波的输入噪声的,图一是来证明斩波起作用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输入等效噪声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斩波是加在那里呢?是OTA内部做了斩波?

加在输入电容的前面和输出位置哦,没有加在ota内部

网友:
积分上限设的多少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4-01-02):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做了一个也是这样,等效输入噪声反而增大了

楼主:
没有问题,是我自己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