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ESD版图的问题

楼主(2023-09-25):
如图所示此ESD管的S端的diff和环接到一起了,请问这样做有什么说法吗?这和我之前见到的ESD管的做法都不同

网友:
butting画法,可以省点面积

网友A:
没啥本质区别吧,反正最终S/B是连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啥本质区别吧,反正最终S/B是连一起的。

为啥就ESD管这么画,按你说电路里的其他管也可以这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就ESD管这么画,按你说电路里的其他管也可以这么画?

也有这种搞法,这几个电容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就ESD管这么画,按你说电路里的其他管也可以这么画?

这样做ESD的导通就没那么均匀了,电阻差异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就ESD管这么画,按你说电路里的其他管也可以这么画?

本来就可以啊,设计规则里面都有的啊,你难道设计规则都不看?

下面是我随便翻个设计规则里面截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ESD的导通就没那么均匀了,电阻差异比较大

没啥区别,其他S也是直接金属上下就直接连PICKUP了;而且不均匀其实主要是D方向,snapback启动因为到pickup的距离影响,衬底电阻差异,本来就是开启顺序有先有后的,这个都有专门文章讲的。

2003年8月 analysis on the dependance of layout parameters on ESD robustness blabla后面一大堆,柯明道的,怎么都是中间管子先启动,因为离PICKUP远。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降低等效电阻,一定程度上防止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区别,其他S也是直接金属上下就直接连PICKUP了;而且不均匀其实主要是D方向,snapback启动因为到pick ...

感谢大佬指教

网友C:
如果版图画错了,你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版图画错了,你信不?

啊!!大师有何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