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中foreach函数的用法

楼主(2023-09-25):
大佬们,skill里面foreach这个函数是怎么用的啊,calibre里面的解释就只给了需要啥函数,没找到具体使用,根据字面意思看是创建一个循环函数?如果大佬能解释的时候顺手给粘一个使用范例就更好了,拜谢。

网友A:
foreach (var list(var1 var2 var3)
printf("this is %s\n" var)
)
=>this is var1
this is var2
this is var3

就是把后面的list 分别赋给前面的var ,赋var1到var,执行一次;赋var2到var,在执行一次,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后面的list 分别赋给前面的var ,赋var1到var,执行一次;赋var2到var,在执行一次,以此类推。 ...

大佬太强了,一下子就懂了

网友(2025-01-09):
result=foreach(mapcar (x y) list(1 2) list(3 4) x+y);result=list(4 6);foreach主要配合mapcar mapcan 多链表使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