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设计的失配问题

楼主(2023-09-25):
根据工艺厂商提供的PDK如何计算电流镜的MISmatch ?

网友:
可以通过面积算mosfet的total (包括local,global) mismatch

网友:
Mismatch是一个统计结果,一般工艺厂会给一个Mismatch的说明文件阐述不同情况下的方差与标准值。仿真的话跑蒙卡应该能看出来

楼主:
就是想验证工艺厂家给的曲线,想看怎么根据曲线计算验证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