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运放设计

楼主(2023-09-25):
这是一个运放的设计指标,因为压摆率的限制,导致我用的折叠共源共栅无法达到相应的输出摆幅,其中使用的高压管的阈值电压为1.5V。应该需要使用到class AB,请问要达到这样的输出摆幅,需要的使用什么样的class AB结构呀。我找到的class AB结构也会损失一个阈值电压的摆幅,求助。

网友A: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
这篇论文里的结构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
这篇论文里的结构应该就可以 ...

好的OK

网友:
输出摆幅限制和你阈值电压大有啥关系?用cascode输出摆幅只是损失两个VDsat跟阈值电压多大没毛关系,你没看到要驱动2Kohm负载吗?这么小的阻抗才要求用classAB

网友:
看指标 不需要class AB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