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理想电容相频特性仿真低频时候不是-90°

楼主(2023-09-25):
我用了analogLib 和 ahdlLib中的理想电容,电容值分别为1fF和1pF,仿真出来的如图所示,为什么相频特性不是从-90°开始?看起来像是存在一个不为0的极点?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呢?

网友A:
可以提供一下仿真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一下仿真电路图

目前认为是仿真极限dB为240dB,所以在低频低到增益达240dB时,增益曲线拉直,相当于极点被拉至此处

网友B:
试试工艺库里的电容?我觉得可能ahdlLib的理想电容有些参数没设置到(无端想),我用工艺库电容可以仿真到-9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工艺库里的电容?我觉得可能ahdlLib的理想电容有些参数没设置到(无端想),我用工艺库电容可以仿真到- ...

上面是工艺库,下面是analogLib,频率特性基本一致。

网友C:
gmin默认1p,这个对应1T电阻,对应240dB;可以把gmin设置更小,比如1f或者1z

网友D:
AVSS接到电压源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min默认1p,这个对应1T电阻,对应240dB;可以把gmin设置更小,比如1f或者1z

一直在仿真log文件中看到gmin这个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SS接到电压源上了吗

接到了的,这里没有截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