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MI DP receiver esd design

楼主(2023-09-25):
对于高速的接口电路,HDMI or DP,其接口速率可达6Gbps or 8.1Gbps,此时,PAD寄生电容会极大的限制其传输性能。
在兼顾ESD性能的前提下,需要减小PAD的寄生电容。
请问,是否有相关的设计结构或资料可供参考,谢谢。
粗略估计,200f的寄生电容都可对速率产生影响,所以,在ESD性能和PAD寄生电容之间,是如何取舍的,或者,如何考量的,谢谢。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同仁给出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200f对于8Gbps的速度来说,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如果esd也贡献类似大小的电容,那就影响很大了。pad/esd的network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基本上25一下可以用t coil,往上pi coil,继续往上就是多皆网络,继续网上,就用到微波概念,需要用传输线来设计。 Pad寄生看工艺,esd与国9工艺有关,但设计可控很大,好好考虑如何分布那些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f对于8Gbps的速度来说,影响应该不大吧

不能说影响不大,但是200f 的确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高速上用T-coil 电感来拓展带宽。但是会有需要一部分面积,

8G ,有人用电感,也有很多人不用电感。 特别是你如果是HDMI TX 的话,这个问题更好弄,TX 天然的ESD 就不会差,RX 稍微弱一点

楼主:
我这里主要是RX的设计,在此速率下,暂不打算使用电感,可以有哪些合适的esd结构供参考(减小pad寄生影响)。
另外,对于上述提到的T-coil等,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之前没怎么接触电感相关的东西,望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