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比较器的预放大级

楼主(2023-09-25):
这个是多级比较器的预放大级,想知道的如何调整参数改变精度和速度?原理是什么?

楼主:
求助大佬

网友:
静态预放大,结构上为二极管并联负电阻做负载,相较于常规二极管做负载,增益更大但同样寄生更大。

楼主(2024-05-15):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他的增益带宽积与什么有关,一直想调一个10db增益高带宽的电路,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