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队列的pop

楼主(2023-09-25):
求问system verilog 中队列queue使用时,使用pop_front时pop出了上一个已pop的元素,有什么可能原因呢?

网友:
如果是对象的话,可能是没有clone或者重新new然后再塞进队列,导致你pop出来的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对象

网友:
大概率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你push的其实是obj的句柄,而不是obj里面的内容,所以得到的结果就可能不是你想像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