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错误:there are unsaved module……

楼主(2023-09-26):
there are unsaved modules…怎么修改上树错误呢

网友:
rtl级insertion模式下改了电路,需要保存电路,看你需不需要保存这些修改,不需要的话加-force,set_system_mode {setup | insertion | analysis} [-force]

楼主:
你好,改了电路是指工具改了电路对吧,如果我需要保存电路该怎么办呢

网友:
INSERTION> set_system_mode setup //  Error: The design has modified modules which were not saved. //         Either use the restore_design command to discard the edits or save them using write_design. //         Use [get_modules -filter is_unsaved] if you want to see the unsaved modules.

网友:
write_design -original_location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