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功耗问题

楼主(2023-09-26):
各位大佬们,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在功耗分析的时候,sram里面存取数据0和存取数据1产生的功耗会差很多呢?

网友:
看看具体情况,是write、read还是hold状态

网友:
估计输出数据时1是电源给节点充电,0是往地放电

网友:
如果仅仅是存储状态的0或1,功耗是完全一样的。通常一个SRAM 由6个mos管组成,存储0时,对应的Blinebar上是1,存储1时,Blinebar上是0。。。完全的镜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