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集成电路中电阻宽度的选择原则

楼主(2023-09-26):
100资产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麻烦有大佬能帮忙指导一下,在集成电路的输入输出pin脚的线路上,经常会加电阻限流,也作为ESD二级保护。在ESD的测试情况下,决定电阻条的最小宽度的主要因素一般取决于通过电阻的ESD脉冲电流。但是在该支路上有ESD器件保护的前提下,这个电阻的宽度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
结合ESD通路,先计算ESD通路开启到泄放电流完成过程中的端口能达到的最大电压。用最大电压去除电阻阻值,得到电阻上可能要通过的最大ESD电流。结合电阻的TLP电流参数,计算电阻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