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电荷泵工作原理求解?

楼主(2023-09-26):
如图,交叉耦合电荷泵,如果使用n阱电容,发现可能存在漏电现象,电荷泵不能正常工作,使用mom电容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为什么n阱电容不可以工作呢?猜测是nmos管存在iso到衬底的漏电流

楼主:
补充,这里使用nmos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补充,这里电荷泵每一极的输出都接了一个电容到这一极的输入,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这里电荷泵每一极的输出都接了一个电容到这一极的输入,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

如图所示

楼主(2023-12-20):
顶一顶有人知道吗?过了好几个月回头看还是没懂?

网友:
预充电?提前将目标电位提升一定值,减少电荷泵充电时间?我的猜测,不一定对。

网友A(2024-01-19):
引用 楼主:
补充,这里电荷泵每一极的输出都接了一个电容到这一极的输入,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

单纯的稳压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稳压电容吧

稳压,指的是稳定电荷泵输出端的电压吗?请问您的思路是什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2024-04-21):
引用 楼主:
稳压,指的是稳定电荷泵输出端的电压吗?请问您的思路是什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

每一级交叉耦合的管子电源域都是这一级的输入到这一级的输出,加个电容能维持住这个压差,让管子正常开启

网友B:
CLK1和CLK2是一对反向时钟?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B:
CLK1和CLK2是一对反向时钟?

是的

网友(2024-09-09):
楼主找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容的答案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