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仿生成calibreview时mos管无法生成的问题

楼主(2023-09-26):
后仿生成calibreview只有电阻电容,无法生成mos管,看log有如下warning

       WARNING:can't open cell pch_svt view auCdl from library "****" :corresponding instances should not be created

只能生成anloglib库的电阻电容,工艺库里面的mos能器件生成不了

求助大佬如何解决

网友A:
cellmap是否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map是否添加

加过了

网友(2024-11-29):
尝试更换mentor calibre软件版本,我自己是从2015换到2019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