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soDC仿真静态工作点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3-09-26):
困扰我半天的ADE使用问题:用spectre仿真几个电路,想看DC仿真的静态工作电流,用result》annotate》DC Operating points方法查看,点进原理图里面没有在MOS管旁显示静态工作点。电视DC Node Voltage却能显示。找了网上好多帖子都没解决问题。尝试了很久最后还是想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解决:原来问题是我从ADEXL里面新建的Test editor来进行DC仿真造成的,这样用ADEXL进行DC仿真,只能查看TOP层的静态工作点。底层就只能查看DC电压。但是当我在TOP层新建ADE L进行DC仿真时,上面的问题就解决掉了。能查看底层的DC Operating points 。

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不知道问题的具体原因。

网友A:
我也深受其扰啊,原来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深受其扰啊,原来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我去试试

嗯嗯,希望方法有用

网友:
大佬,可以带带我嘛

网友(2024-11-18):
top层新建ADE L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5-08-25):
如果在top层可以显示但是里面cell无法显示,可以尝试在save all中选择all而不是lvl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