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提取不到寄生电容

楼主(2023-09-26):
做pex后仿真得到的calibre文件里面没有寄生电容,用改网表的方式进行后仿真与前仿几乎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这个窗口放大看看有没有电容,很小你没看到?还有pex提参可以设置是否提参r、c或者cc,设置问题?仿真的时候也可以看看网表,里面有没有寄生电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看下后仿真的netlist 是不是在仿真的时候 又被覆盖掉了变成前仿真网表  用config设置 再仿真

网友B:
cellmap文件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网表文件里有寄生电容,不知道为什么calibre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llmap文件设置正确了吗?

这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窗口放大看看有没有电容,很小你没看到?还有pex提参可以设置是否提参r、c或者cc,设置问题?仿真的时 ...

整个都看了没有电容

楼主:
解决拉!就是cellmap文件设置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