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12工艺中带P48的DRC该怎么解

楼主(2023-09-26):
T12工艺中的P48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5-12-05):
请问作者怎么解的,最近遇到了

网友:
p48层,M2 M3要在track上面

网友:
是不是macro/SRAM没打上P48 Marker layer?

网友:
采用如下两条命令试一下
createSpecialDrcRegion -layer M2_P48 -extendOuterY 0.2 -extendOuterX 0.2 -insts [dbGet [dbGet -p2 top.insts.cell.baseClass block].name]
createSpecialDrcRegion -layer M3_P48 -extendOuterY 0.2 -extendOuterX 0.2 -insts [dbGet [dbGet -p2 top.insts.cell.baseClass block].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