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稳定性

楼主(2023-09-26):
LDO前仿时相位裕量、瞬态响应都没问题,后仿中,不带寄生参数的仿真也没有问题,带了寄生参数的仿真发现不能稳定,发生振荡,麻烦做过的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那可能就是版图质量不行吧 ,引入太多的寄生参数了,看看版图布局走线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大概率就是寄生电容影响稳定性了,可以看一下寄生电容最大的几个位置,优化一下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就是寄生电容影响稳定性了,可以看一下寄生电容最大的几个位置,优化一下版图 ...

前辈,后仿只带R的话,瞬态也是振荡的,该怎么看寄生最大在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后仿只带R的话,瞬态也是振荡的,该怎么看寄生最大在哪

只跑C+CC时,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后仿只带R的话,瞬态也是振荡的,该怎么看寄生最大在哪

提取寄生电阻可以过滤掉小寄生电阻,留下大电阻,可以看看是不是大电阻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寄生电阻可以过滤掉小寄生电阻,留下大电阻,可以看看是不是大电阻导致的

...

前辈,你好,我去掉1Ω和5Ω时,还是振荡的,应该是大的寄生电阻引起的

网友:
外挂大电容吗?esr太大,反馈节点to pa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我去掉1Ω和5Ω时,还是振荡的,应该是大的寄生电阻引起的

屏蔽输出节点有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输出节点有改变吗?

前辈,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屏蔽输出节点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屏蔽输出节点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在calibre里面>outputs>nets>specified nets>勾上 exclude 在这一栏填上输出节点的名称(或者点右边箭头选中,再点击节点后ctrl+c也行)>ru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alibre里面>outputs>nets>specified nets>勾上 exclude 在这一栏填上输出节点的名称(或者点右边箭头 ...

感谢前辈,我排除了一下,发现是地的寄生电阻比较大,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减小地的寄生电阻吗

网友D:
先看每一级的频响特性是否发生了改变,看哪一级零极点位置发生改变,去找关键信号线的寄生,在后仿网表里把这根线屏蔽了看看,如果零极点位置恢复,就去版图找这根线的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每一级的频响特性是否发生了改变,看哪一级零极点位置发生改变,去找关键信号线的寄生,在后仿网表里把 ...

前辈,你好,我排除了一下,发现是地的寄生电阻对稳定性的影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我排除了一下,发现是地的寄生电阻对稳定性的影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

具体是哪一段地的寄生电阻呢,这个应该排查一下   找到问题所在的那一段寄生电阻,加宽走线,缩短都可以降低寄生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哪一段地的寄生电阻呢,这个应该排查一下   找到问题所在的那一段寄生电阻,加宽走线,缩短都可 ...

在前仿的时候就加入电阻来模拟那段寄生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哪一段地的寄生电阻呢,这个应该排查一下   找到问题所在的那一段寄生电阻,加宽走线,缩短都可 ...

明白了,谢谢前辈的建议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