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里的运放输入差分对不匹配

楼主(2023-09-26):
该带隙应该没有高阶补偿,但其运放输入差分对1:8,不知道为什么差分对不一样,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运放的输入差分对是三极管

网友A:
运放外面的两个三极管是不是1:1

网友:
BG core的BJT是1:8,用来补偿基极电流?

网友B:
pnp下面接电阻,要怎么做呢。单独做一个rin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外面的两个三极管是不是1:1

也是1:8,BG CORE的1那个管子接外面8的管子,BG CORE的8那个管子接外面1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p下面接电阻,要怎么做呢。单独做一个ring吗

这个是为了让BG CORE的npn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1:8,BG CORE的1那个管子接外面8的管子,BG CORE的8那个管子接外面1的管子,
...

1:8对上8:1那BG CORE产生的ΔVBE不就被运放VOS抵消了嘛,我也不理解了,蹲答案ing

网友:
是不是ΔVBE太大,运放输入管是1:1的话,ΔVBE加到运放上会直接饱和。加了一个反向的Offset进行匹配,抵消过大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