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ecoAddRepeater添加的buffer 和addInst命令添加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9-26):
ecoAddRepeater添加的buffer 还需要先setEcoMode,addInst就不用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求大佬解惑。

网友A:
man这两个命令吧,简单来说就是专用和也能用的区别。
ecoAddRepeater是为了使用者更好eco而用的,所以要配合eco那堆设置。比如时序,设对了,它就能aware。再比如加个inverter, 它会默认拦着你不加,要加加一对。除非你解掉lec逻辑保证。
addInst就是简单加Inst,啥时候都可以。如果要eco用,尤其postmask, 要特别小心place不错, 保证base layer 。 时序呢,它自己不能aware.  再比如加个inverter, 它也不拦你。
找例子多试试。没有完美的一劳永逸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这两个命令吧,简单来说就是专用和也能用的区别。
ecoAddRepeater是为了使用者更好eco而用的,所以要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