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进行工艺角拉偏

楼主(2023-09-26):
请教如何可以进行工艺角拉偏,比如我需要把typical工艺拉偏到slow工艺,slow工艺变得更slow如何实现?改如何操作修改库文件?

网友A:
Spice model 不是有 SS FF  ? 如果 model 只有 TT  就去看其他 spice model  SS 下除 调 VTH    改 HR 电阻 还有哪些可能参数  , 做一假的 SS MODEL  slow工艺变得更slow如何实现         意义在哪 ?  Slow  + 更低温  不就 类似

网友:
让你的领导,找FAB签文件调整工艺注入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model 不是有 SS FF  ? 如果 model 只有 TT  就去看其他 spice model  SS 下除 调 VTH    改 HR 电阻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