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F与其他产品的版图区别

楼主(2023-09-26):
大家普遍都说layout做到了RF已经算是做到了layout的天花板,想请教一下做RF的大佬,做版图时有多少的区别呢?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射频RF,打错字了,各位大佬多多包涵

网友:
RC 是咋定义?

网友:
扯。。。还有是RF吧

网友:
我觉得吧,没啥区别。。画过了,也就觉得没啥

网友:
感觉没啥,主要应该是DE会有区别,版图还是摆器件,接线,过验证。

网友:
RF考虑的因素会比普通模拟多很多,我还挺喜欢做RF方面的,晶体管数量级低,功耗低,性能要求高,RF版图不是无脑的“纯画”,会涉及到可靠性、线性度、带宽、功耗、散热、寄生、噪声、隔离等等。说白了就是动脑子的时候更多了,以前在某思模拟部呆过也在射频呆过,感觉在模拟部画电源的那一年真是啥也没学到就是纯干活,不用动脑子的那种画版图。。。信号种类也少,管子数量级又大,工艺节点也大很无聊。

网友:
RF管子少,连线注意点,TOP还简单一点,做个模拟TOP模块烦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