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R 走线

楼主(2023-09-26):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在innovus 里面把所有的信号线都用NDR走线? 找不到相关的设置

网友A:
我没这么干过,这资源也太富足了吧?全用NDR?
那不如你把lef里面默认定义都拿掉?只剩NDR可用?比如直接就M2以上都定义NDR。

不过帮你看了下setNanoRouteMode,里面有个-routeEnforceNdronSpecialNetWire special_net_name_list.  要不你把全部信号线名字都抓出来当作这个特殊线list给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么干过,这资源也太富足了吧?全用NDR?
那不如你把lef里面默认定义都拿掉?只剩NDR可用?比如直接就M ...

多谢回复,我试试这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