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前仿负载输出电压纹波

楼主(2023-09-26):
各位佬,负载切换之后,输出有锯齿波,大概30uV左右,这种情况下是不正常的把?是否与相位裕度有关呀

网友A:
method 从trap改为gear2试试。看起来像是trap造成的仿真假象artifect。

参见第22页:
https://kenkundert.com/docs/bctm98-MSsi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hod 从trap改为gear2试试。看起来像是trap造成的仿真假象artifect。

参见第22页:

老哥,链接好像打不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链接好像打不开呢

你是否在寻找: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在寻找:梯子

什么意思呢

网友C:
仿真精度设太低了,设高点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精度设太低了,设高点再看

conservative moderate liberal这几个吗 选择conservative

网友D:
这种类型的锯齿波通常是仿真的问题,电路本身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nservative moderate liberal这几个吗 选择conservative

好吧,已经是最高了,这种都是仿真器精度的问题,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类型的锯齿波通常是仿真的问题,电路本身正常

好的,谢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已经是最高了,这种都是仿真器精度的问题,不用太在意。

有些corner会有 有些就没有 有点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corner会有 有些就没有 有点慌

那你可以手动设置更高精度的仿真step去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可以手动设置更高精度的仿真step去确认一下。

手动是在哪里呢?有点笨  我知道的就是conservation Liberal moderate 几个。

楼主:
解决,就是仿真器精度的问题。用了Spectre X 仿真,Preset 需要选择CX 默认 MX

网友A:
Backward Euler, trapezoidal rule, and Gear’s second-order backward difference formula are all stiffly stable, meaning that they are stable on stiff circuits. However, trapezoidal being the combination of forward and backward Euler is only marginally stable. As a result, trapezoidal rule will exhibit a point-to-point ringing on stiff circuits.

与其通过大幅提高精度减小timestep的方式抑制(而非消除)Trapezoidal Ringing,不如在精度ErrPreset仍为moderate的情况下,直接将(integration) method直接改成gear2only。Gear2 (BDF2) 不会出现ringing的假象。

楼主你需要提高搜索水平。其实本来说gear2可以点到为止的,其余的可以自己搜出来。
例如随手就可以搜到:Cadence的杂碎技巧-学到就更新_trapezoidal ringing-CSDN博客

建议从停止使用百度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ckward Euler, trapezoidal rule, and Gear’s second-order backward difference formula are all st ...

感谢感谢 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