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中的number显示问题

楼主(2023-09-26):
请问怎样才能使number以类似 “1u”,“100n”的形式显示?
自己用skill写的pcell,改pcell参数的时候,输入“1u”,但是显示出来就变成“1e-07”了。

网友A:
pcell将这些参数定义为string类型,使用时用cdfParseFloatingString 转化为float型

网友B: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pcell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pcell脚本吗

我是看这个贴,自学的,还在摸索中。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362&highlight=skill%E6%95%99%E7%A8%8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将这些参数定义为string类型,使用时用cdfParseFloatingString 转化为float型

厉害厉害,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