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图中的RC电路的作用,以及如何仿真分析RC值的大小

楼主(2023-09-26):
我经常看到做RF的模块的LDO设计中使用到如图右下角的电路,包括一个电流镜和对应的RC驱动电路,我仿真感觉这个电路也没起到啥作用,至少在stb, ac仿真中,感觉这个电路作用不大,且电流镜部分还添加了RC电路,我理解这个是加快驱动用的,但是我不清楚该如何仿真这里面确定RC值该如何设计呢?谢谢!

LDO电路

LDO电路

网友:
电容倍乘?

网友:
老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这有篇论文 可以看一下。

网友:
插眼,对于电流镜来说,是右边进左边出,那就是个RC低通滤波,为什么R不接地呢?

网友:
电阻可能是用来降低噪声的吧 我记得拉扎维上面有这个电阻的

网友:
加快瞬态的吧。VOUT有过冲瞬间被C耦合到N管栅极,N管放电,把VOUT往下拉。RC网络的大小是和你那个纹波有多快有关的。

网友:
N2是给N1偏置的,可以偏置在亚阈值区,功耗会小点。至于R的作用,如果没有R,那你VOUT一动,右边的偏置点就会也被影响,R就是起隔开作用,保证N2的栅极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
六楼和七楼加起来应该就是电路作用

网友:
瞬态的时候抑制过冲的吧,N2栅极被couple可以增大瞬态电流,正常情况下N2电流被N1决定。

楼主:
N2管子外面接的是恒流源,N1是被复制的电流源,N1:N2=40:1,一般是这样的关系

网友:
抑制过冲的电路。RC是滤波同时提供直流点

楼主:
你好,请问如果我想负载接一个变化为10MHz的负载,那我该如何计算和仿真出来这个正确的RC电阻和电容值呢?这个RC值是不是要和10MHz有关?2*Pi*R*C=1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