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设计

楼主(2023-09-26):
本人根据一个调节型共源共栅结构的放大器进行设计与仿真,将输出改为电流镜,复制电流进行输出,想请问的是我的输入电流要求的是上升时间为1ns,下降时间18ns,但是复制的输出电流达到峰值的时间并不是1ns,想请问这是为什么,并想请教一下,如何让输出的响应时间尽可能跟随输入?

网友A:
这个是由于电流镜的响应速度达不到你的设计要求产生的。你可以理解为你注入的电流最终会产生电压,然后调整电流镜的工作点。这些电压都是通过对寄生电容充放电引起的。如果要提高响应速度,你要减少关键路径的节点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电流镜的响应速度达不到你的设计要求产生的。你可以理解为你注入的电流最终会产生电压,然后调整 ...

你好,我将电流镜换成理想电阻,充当一个电流传输器件的作用,这样排除了电流镜的响应,但是响应的延迟还是为减小,想请问除了电流镜的影响,还会是主体的折叠共源共栅电路本身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换成电阻之后,延迟有改善吗?另外你需要看一下主体的折叠cascode的输出,是不是满足你的预期。如果主体运放的带宽本身不足,上升时间1ns,理论上需要大信号带宽达到350MHz。你需要关注你的摆率够不够。因为你只是改变了你的输出级。
你可以分两个步骤验证。首先把你的输出级切出来,只在输出级加这个电流激励信号,试试能不能满足要求。如果可以,你再看看是不是主体运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