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一个片内LDO的GBW的范围,以及相位裕度的大小到底多少为好?

楼主(2023-09-26):
请问我做一个RF的Charge_pump的片内LDO和一个VCO用到的LDO, 或者还有其他的应用中,我该如何判断做的LDO应该符合多少的GBW,就是这个最高带宽我该做到多少呢?像charge_pump的跳动也就是10M-20MHz,可是vco就麻烦了,通常都几百几千MHz,我该如何确定我做这些模块使用的ldo该如何设定GBW呢?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相位裕度到底做到多大为好呢?我看有的教程上加的很大的米勒电容,GBW都搞的很小了,相位裕度也80多度了,实际这个有这个必要这样做吗?因为我在一个应用中发现,其实相位裕度做到70度就差不多了,做80度相反的其他的性能下来太多,相同的面积下其实相位裕度做到70度就够了似的;但是不清楚这个应该是和应用有关,做系统的人是如何确定这个呢?

网友A:
GBW和PM只是LDO内部环路的参数,应用是不关心的。应用关心的主要是ldo输出的纹波,纹波还受负载的变化。因此需要ldo和负载联合设计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W和PM只是LDO内部环路的参数,应用是不关心的。应用关心的主要是ldo输出的纹波,纹波还受负载的变化。因 ...

你好,感谢回答,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做给vco和charge_pump用的LDO,我的理解是,针对 vco的应用,我是不是应该集中在把GBW调宽点,因为我的理解GBW越大,LDO的反应速度也越快,这样就能及时跟上vco的应用,而给charge_pump的LDO供电,因为charge_pump工作的频率就是几十M以内,不必调的太高;相位裕度就大于60就好了;能这样理解吗?主要是调整GB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答,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做给vco和charge_pump用的LDO,我的理解是,针对 vco的应用,我是不 ...

1) GBW和输出纹波没有必然联系,小信号看输出阻抗,大信号还要看bailv .

2) VCO需要低噪声和高PSRR的电源,如果下面只有VCO没有别的模块,不需要快速响应,而且VCO一般是数百M到数10GHz,响应不过来的。
3)PLL内的chrage pump需要高PSRR,也是不需要快速响应的
4)LDO相位裕度不像运放,不需要做到60度以上,环路只要能稳定就行

网友B:
就说如果VCO是100M的,那我设计LDO只要我能保证输出稳定,GBW不用过多纠结就可以吗?多关注低噪声与PSRR的数据指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GBW和输出纹波没有必然联系,小信号看输出阻抗,大信号还要看bailv .

2) VCO需要低噪声和高PSRR的电 ...

您好,请教下大信号 bailv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下大信号 bailv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压摆率吧。Slew rate。VCO抽电是比较均匀的,类似CML。所以最后还是主要关注PSRR。没啥LDO能做到千兆频率级别的快速响应的。VCO振荡频率和你LDO抽电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GBW和输出纹波没有必然联系,小信号看输出阻抗,大信号还要看bailv .

2) VCO需要低噪声和高PSRR的电 ...

您好,为什么说LDO相位裕度不像运放,不需要做到60度以上,环路只要能稳定就行。如果仿的LDO环路在45度但是未到60度,仿的瞬态也是稳定的,可以说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为什么说LDO相位裕度不像运放,不需要做到60度以上,环路只要能稳定就行。如果仿的LDO环路在45度但 ...

运放有小信号建立时间的需求,对于典型的两极点运放,73°C时响应最快。
LDO没有这一需求。

相位裕度只是稳定性的指标之一。相位裕度大不一定稳定。相位裕度小不一定振荡。
稳定性,模电的书上都有讲,根轨迹方法是最权威可靠的。如果tran仿真能覆盖所有实际可能遇到的情况,也可以作为判断标准。
用哪个指标判断,margin多少,需要自己取舍。

网友(2025-11-13):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码住。说下我的理解,这个GBW其实更应该从LDO的滤除考虑,因为电池的输出是有纹波的,LDO除了降压以外,还提供了一个滤除纹波的效果。这样就注定GBW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说如果VCO是100M的,那我设计LDO只要我能保证输出稳定,GBW不用过多纠结就可以吗?多关注低噪声与PSRR的 ...

1.VCO一般现在都是差分结构,相位噪声好也更加稳定,这个时候LDO一般都是共模点,共模点只有DC和VCO的偶次谐波信号,偶次谐波电流相比DC又很小,
2.你可以Tran仿真去看LDO的输出在VCO稳定后,是比较稳定的。因此LDO是不需要响应VCO的振荡频率的。
3.VCO在小数分频PLL中确实在Vtune变化时,电流会出现波动,但是这个频率基本也很低,
4.因此VCO的LDO需要做的是,抑制总的电源端纹波噪声(LDO输出接大电容)和实现低噪声输出,高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