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寄生电阻太大

楼主(2023-09-26):
LDO后仿,通过排查发现是寄生电阻过大导致瞬态不稳定,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减小寄生电阻的

网友:
加大线宽、缩短走线距离等等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哪的寄生电阻过大啊?

网友:
走线上 加宽 叠层 多打孔 都是ok的,如果走线优化不了,让前端看看是不是管子自身的器件电阻太大了 修改下尺寸

网友B:
ldo因为电源到地的线宽不充分,寄生电阻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因为电源到地的线宽不充分,寄生电阻才会很大

前辈,我排除了一下,发现是地的寄生电阻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哪的寄生电阻过大啊?

感谢前辈,我排除后发现是地的寄生电阻太大造成的,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排除了一下,发现是地的寄生电阻太大造成的

是的,ldo很看重的,要检查电源从pin的位置往里看,总power到功率管,比较器,电阻等等的电源线是否通路很短,直接作用到环和s端,地同样,尽量避免出现power到一个环上,别的部分power又从这个环上扯一根很细的线过去,最好就是总power上分支分给各个地方,同时能加宽的地方加宽,这样应该能有效减少寄生电阻,仿出来的波形没那么抖动

网友:
具体来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ldo很看重的,要检查电源从pin的位置往里看,总power到功率管,比较器,电阻等等的电源线是否通路 ...

前辈讲的非常细致。非常感谢前辈,我这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