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ultipler和finger

楼主(2023-09-26):
一般来说,multipler和finger设置成一样的数目,同样的偏置电压下电流大小应该差不多,
可是我仿出来的差了十倍,用的是一种新的工艺,请问这个结果是正常的嘛

网友A:
贴tb图和仿真结果看看,感觉可能是你方法有问题?

网友:
或者有没有开短沟道效应或者版图上的一些效应选项?

网友:
不正常,看下器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tb图和仿真结果看看,感觉可能是你方法有问题?

我之前是用的高压管,现在换成了低压管,就没有问题了。高压管的电流受VDS的影响太大了,按理来说饱和的时候电流受VDS的影响不会太大,尤其是长沟道的时候。但这种高压管不一样。我用的是一种新的晶合工艺,跟公司签了保密协议,不方便放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用的高压管,现在换成了低压管,就没有问题了。高压管的电流受VDS的影响太大了,按理来说饱和的 ...

如果是特殊工艺的话,也有可能

网友:
正常的话最多差个百分之三四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特殊工艺的话,也有可能

而且这个工艺的管子的阈值电压随着栅压的增大而增大,栅压增大1V,阈值电压增大1V,难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