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的关于输出级class ab的偏置影响求助

楼主(2023-09-26):
如题,论文说输入共模的变化会导致输入管子尾电流的变化(三倍电流镜),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作者说Fig8的缺点是当共模变化的时候,会影响classab级静态电流的变化,其实这里有点疑惑,如lz画的示意图,假设输入给一个向上的共模信号,这时PMOS的尾电流源Ib1变小,而NMOS的尾电流源Ib2增大。由于Ib1减小,从Ib3和Ib4抽的电流就小了,这么说M15-16的电流就会增大;同理Ib2增大,流过M13-14的电流减小(这里有个疑惑,由于M11-14是低压形式的自偏置的cascode,是否M15-16的电流增大胜过于M13-14的电流减小?毕竟一山不容二虎,假设M13-14的电流增大吧,那M25的栅极电压会减小?然后M26的栅有压也因为M15-16的电流增大?因此影响了classab的输出级电流)

作者说图9是个改善的方法。让Ib3=Ib4,那么共模变化后输入管多余的电流都会流过M17-18、M11-12是吧?M15-16、M13-14的电流都会是Ib3,因此跨导跨导线性环在共模变化的时候流过的电流都是不变的。不知道lz这么理解对不对

《IEEE Xplore Full Text PDF》. 见于 2023年8月21日.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PDF/getPDF.jsp?tp=&arnumber=340424&ref=.

网友A:
M13的电流等于M15,M15电流因为输入共模电压增加而增大,那么M13电流也是,M14、M16同理;而输入共模电压增加使得NMOS输入对管从M11、M12抽的电流变得多,则M11、M12的电流一定是增加的;不论如何,图8的结构,流到M20、M19的总电流是随输入共模变化的,进而会导致输出级GATE电压变化,即输出级静态电流在变化。

网友:
fig8 M13 M14 M15 M16电流是相等的,要增大一起增大,M19和M20是电阻,流过电阻电流变大,两端电压就要变了,M25和M26静态工作点就要变了

网友:
fig8 M13~M16电流相等,要增大一起增大,M19,M20是电阻,流过电流变大的话,两端电压会变化,导致M25,M26工作点变化

网友:
fig8 M13~M16电流相等,要增大一起增大,M19,M20是电阻,流过电流变大的话,两端电压会变,导致M25,M26工作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3的电流等于M15,M15电流因为输入共模电压增加而减小,那么M13电流也是,M14、M16同理;而输入共模电压使 ...

感谢大佬回复。其他明白了,但是M15应该随着共模电压的增大而增大吧?毕竟流入Ib3,Ib4的电流减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其他明白了,但是M15应该随着共模电压的增大而增大吧?毕竟流入Ib3,Ib4的电流减小了 ...

对,昨天写错了,我刚修改了答案

网友:
终于弄清楚了,输入共模变化的时候这种问题我遇到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昨天写错了,我刚修改了答案

OK,谢谢大佬。但问题又来了,有电流源的时候好判断,那如果像作者后面给出的图也就是Fig11,连个电流镜都是自适应的,该怎么分析呢,都不能判断哪个电流是固定不动的了

eetop.cn_Jones - 2005 - Slew rate enhancement circuitry for folded cascode amplifie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昨天写错了,我刚修改了答案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对于这种固定电流源的偏置没什么问题了,不过作者最后给了他最终的改进版,也就是Fig11。

对于M11-14,M15-18都是自偏置了,那该怎么分析共模变化的时候,流经跨导线性环的电流变化呢?感觉不怎么好定呀?

楼主:
审核能快点吗?

楼主:
做了点计算推导

网友B:
目前为止没有人回答对啊,再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为止没有人回答对啊,再好好想想

大佬能指点12嘛

网友(2024-02-19):
1. 这篇paper‘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中,先看图6,输出级M25的偏置就是通过VGS20+VGS25=VGS22+VGS21得到的,VGS是受电流影响的,即电流Ib6,Ib7,Ib5,Ib8决定了输出级的静态电流;

2. 所以现在在看图8,也就是楼主发的图,共模输入电压的变化会导致尾电流源变化,从而M20和M19所在的支路即M12,M14,M16电流就会变化,也就类似于图6中的Ib6和Ib7发生了变化,因此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就会受到影响;

3. 因此作者提出的改进办法是再用两个额外的电流源,即图9的结构,电流源Ib3和Ib4不受共模电压的影响,而支路M12,M14的电流镜像Ib4的,M16和M18的电流镜像Ib3的,这些电流就都和共模输入电压无关了;

4. 但是图9结构的问题是额外电流源Ib3和Ib4会引入额外的noise和offset,因为current gain=1;所以用了图10的浮动电流源结构,完整结构就是图11;这个浮动电流源的电流是由VGS28+VGS11=VGS22+VGS21决定的,因此也和共模输入电压无关;对于NMOS那边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