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_phase和main_phase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3-09-26):
啥时候用run_phase,啥时候用main_phase;是看drv写的是run_phase还是main_phase吗?

cadence axi vip 只有run_phase才能跑,而公司写的只有main_phase才能跑,如何修改使其能run_phase跑,将drv的main_phase改为run_phase吗?

网友:
可以混用, 不过不建议. run_phase好像是兼容上代的产物, main_phase等十二个task phase会更灵活一点. 然后就是注意一点, run_phase可以受main_phase的objection raise/drop的控制, 但是main_phase是不受run_phase的控制的

网友:
语法上可以,实际中要灵活运用,一般vip/agent里面都是直接用run_phase,而testcase这种里面一般会去细分成runtime phase

网友:
肯定是可以混用的,看具体的需求,有一些东西有用run_phase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先理解一下run_phase, run_time_phase,uvm_domain这几个东西,弄清楚了以后就知道该如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