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输出改为变压器匹配后,PAE和线性度大幅度下降

楼主(2023-09-27):
在设计一个cascode共源共栅放大器时,

首先使用理想巴伦完成单端和双端之间的转换,通过调节输出扼流圈和隔直电容实现了S21(12dB-13dB)、P01dB(13dBm)、PAE(peak 30)尽可能大,
并且loadpull后,用一个LC网络完成匹配;

随后使用了变压器的结构来替代上面的部分,完成匹配后,增益有所提升,但是线性度已经差到了5dBm一下,PAE也是5以下了;

据我所知,变压器是能够实现宽带匹配的,但是我这里的变压器,仅仅是实现了阻抗匹配,对比之前的设计,线性度和PAE都大幅跳水,也没有实现论文里很好的宽带。

因此想问问各位在设计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也想问问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也就是如何去提升一个输出匹配好了的放大器的线性度和PAE。

网友(2024-06-25):
请问您如何设计变压器代替LC网络实现阻抗匹配呢?有没有相关指导资料呢

网友(2024-08-0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PA输出接巴伦OP1dB掉了3.5dB,但仿真巴伦插损只有1.3dB,没搞明白为什么OP1dB掉的比巴伦插损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