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里PSS仿真和hb仿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9-27):
virtuoso里面既可以选择hb仿真,也可以在pss里选择hb模式

所以PSS仿真和hb仿真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插眼,有结果了楼主踢一下我

网友:
pss是周期性仿真,hb是什么没有用过,等个大佬解答

网友:
hb可以不用跑瞬态,直接求解,得到频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