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假一下各位

楼主(2023-09-27):
layout上有部分器件没有XL关系,然后电路有更新,(除了直接问电路)有什么办法可以快一点知道哪里更新过了吗,直接updata好像不行

楼主:
O(∩_∩)O~快放假了太开心,标题都打错了

网友:
xl底下感叹号,只选update net signal type,update net Minv/Maxv, update Embebdded........ , preserve User-Defined Binding,刷新,然后点小火苗,ok,在Annotation Browser里把CAS点亮,layout里带x的说明无法匹配了,电路有更新,或者名字对不上。(((前提是CPH设置好!!!)))

网友:
有SOS的话,可以右键diff比较

网友:
你的假我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