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xt文件编译

楼主(2023-09-27):
请教大佬们,可以把多个.il文件编译成一个.cxt文件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2024-07-05):
setContext("xxxx.cxt")   设置加密文件名
loadTopContextForms("./12345.il")   导入加密il
saveContext("xxxx.cxt" t) 保存加密文件
loadContext( "xxxx.cxt" t) 加载加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Context("xxxx.cxt")   设置加密文件名
loadTopContextForms("./12345.il")   导入加密il
saveContext(" ...

不在函数里面的语句有办法一起弄进cxt吗?好像只有全局环境里的函数才会整合进cxt

网友A:
不在函数是啥意思,你把多个il的代码,写在一个il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函数是啥意思,你把多个il的代码,写在一个il不就可以吗

比如插入menu最后注册的代码不是写成一个函数,而是直接foreach(,......).但是这种不在函数里面的代码环境不会被cxt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