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看看为啥ICC跑place_opt为啥会崩溃

楼主(2023-09-27):
大佬们,这是我第一次发帖,也是一个求助帖!希望有路过的大佬能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ICC崩溃!!
根据错误的提示是说这个design需要scandef(这个design 里面没有scanchain),我在place_opt的后面加了 -continue_on_missing_scandef也没有用。并且我用innovus是可以成功跑place_opt_design的,innovus会正确的反应这个design没有scanchain。

楼主:
野生的大佬,快出现吧!

网友(2023-12-28):
你操作的问题,你不要在terminal界面跑,你在打开的icc_gui界面里的哪里输入command跑!

网友A:
你不能用innovus的命令直接和iccc的命令进行混用,你先要确定你的command 是正确的!s家和c家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用innovus的命令直接和iccc的命令进行混用,你先要确定你的command 是正确的!s家和c家是有区别的。 ...

你好大佬!icc place的命令我用的没错,ICC 崩溃的问题,后来直接换innovus就没有遇到过了。。可能是软件的bug(隐藏含义我就不说了)